延时时间怎么算?

楼主(2010-07-29):
如题

网友A:
你的程序呢?

楼主:
DELAY:
LDI CT1,09H
LDI CT0,0EH
SBIM CT0,01H
BC $-1
SBIM CT1,01H
BC $-4
RTNI

网友A:
首先要知道每条指令的时间

楼主:
是32.768KHZ,约为122US吧

网友B:
1+9+9*15*2+9*2+1=299

楼主:
1+9+9*15*2+9*2+1=299
引用 网友B:

怎么理解?

网友B:
这还不好理解?第1个"1"为第一条指令的执行次数

网友B:
9为第二条指令执行次数

网友B:
9*15*2为第3,4条指令的执行次数

网友B:
9*2为第5,6条指令的执行次数

网友B:
1为最后一条指令的执行次数

网友B:
延时程序的总指令数乘以每条指令的时间即为延时的时间.

楼主:
SBIM  DELAY_0, 01H
       BC    $+2
       RTNI
       LDI   CT0, 0FH;??
       SBIM  CT0, 01H
       BNZ   $-1
       JMP   DELAY
其中DELAY-0,在主程序中已经定义LDI  DELAY_0, 0FH;?????
上述程序中?部分的0FH是否可以改FFH呢?

楼主:
除了循环嵌套增加延时时间外,有没有别的延时方法,延时的时间长点

网友B:
你写成FFH是错误的

网友B:
这是4位机,数据最大为16,即FH

楼主:
哦,一般在程序中习惯写成0FH

网友B:
其实除了指令延时外,你也可以用定时器来做定时。

楼主:
明白了,我太幼稚了,想的太简单了,呵呵

楼主:
结贴了,多谢huwr兄

网友B:
呵呵,刚开始都是这样,没事,慢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