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各位请问如何用STM8的定时器输出相差固定为90度的方波

楼主(2010-07-29):
各位请问如何用STM8的定时器输出相差固定为90度的方波,谢谢!

网友A:
用STM8的定时器的Toggle方式输出相差固定为90度的方波

各位请问如何用STM8的定时器输出相差固定为90度的方波,谢谢!
引用 楼主:

使用STM8定时器输出比较的Toggle模式,可以很方便地输出相位相差固定为90度的两个方波。

这种Toggle模式的基本操作方法是:在比较成功时改变(翻转)输出的状态。

方波半周期数值设置在Auto-reload寄存器,比如设置值为100,则全周期数值为200,设置通道1的比较值为20,则设置通道2的比较值为20+100/2=70,这样就可以产生相差固定为90度的两个方波(100/2 就是 周期为200 的 90度)。

网友B:
个人觉得,中央对齐的计数模式配合溢出位设置可能行,不过我自己没有实践过,纯属建议:lol

网友B:
如果楼主不想省定时器,双定时器应该是最简单设计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出谋划策,我再研究研究定时器的用法,本人实在木讷看不怎么明白

网友C:
相差90度,也就是产生两个方波,相差1/4周期了?

网友B:
这招帅呆了!

网友D:
香主的这招狠,打遍天下8位机

网友A:
这招帅呆了!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个方法不但能产生相位相差90°的方波,而且可以产生任意相位差的方波;不但可以在STM8上实现,更可以在STM32上实现,:lol

请看我刚发的另一个帖子:立此存照:使用STM32定时器输出任意相位差的方波

楼主:
谢谢香版主!:D

网友E:
输出相差固定为90度的方波——简洁有效的方法。不仅仅适用于STM8单片机:
用定时器产生需要频率2倍的时钟,共计两个相位相反输出CK1、CK2。再软件分频。即CK1/2与CK2/2刚好相差90度。

网友F:
随便用一个定时器就可以输出相差90方波!
定时周期为波形周期的1/4,
定时器中断时,通过查表输出两路波形!

网友G:
产生任意相位差都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A:
随便用一个定时器就可以输出相差90方波!
定时周期为波形周期的1/4,
定时器中断时,通过查表输出两路波形!
引用 网友F:

请注意:使用定时器中断,因为响应中断的时间不定,所以不能保证准确地相位差。

使用我介绍的办法,不需要中断,可以非常准确地产生任意相位差的波形。

网友H(2011-10-27):
疑问??????????

香版!您这个方法我测试过,是可以产生固定相位差90度的方波。但是如果运行中需要动态修改这两个波的频率,(通过修改他们的比较值); ,他们之间的相位差有时会莫名其妙翻转,比如原来应该是A提前B 90度。改频率后,有时就变成了B提前A 90度,相位完全反了,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I:
香主的方法不错

网友H:
继续疑问前一楼???????

网友J:
duty要可调的怎么办?好像这样产生出来的固定50%的duty?
不知道我理解错没有。

网友H:
继续前一楼的疑问???????????

网友A:
香版!您这个方法我测试过,是可以产生固定相位差90度的方波。但是如果运行中需要动态修改这两个波的频率,(通过修改他们的比较值); ,他们之间的相位差有时会莫名其妙翻转,比如原来应该是A提前B 90度。改频率后 ...
引用 网友H:

修改寄存器的时机或方法有问题。

网友K:
学习了!正需要用相差为90度的两个方波...

网友H:
修改寄存器的时机或方法有问题。
引用 网友A:

电脑通过串口下发新频率指令,在串口循环查询函数中:
  TIM_Cmd(TIM8, DISABLE); //-----关
  TIM_CtrlPWMOutputs(TIM8, DISABLE);   //关

  TIM_SetCounter(TIM8,0);  //清CNT,出头来过。
  TIM_SetCompare1(TIM8, A_T);
  TIM_SetCompare2(TIM8, B_T);

  TIM_CtrlPWMOutputs(TIM8, ENABLE);   //开
  TIM_Cmd(TIM8, ENABLE); //-----开

更新这样做的,串口慢速的给指令时,比较正常。一旦快速的不断下发新频率值(其实都是发的同一个值),就会出现AB波形相位互换的情况。

网友A:
修改参数需要在每个周期结束的时候进行,如果一个周期没有结束就改变参数,怎么可能正确呢?

你可以用示波器看看改变频率时刻的波形,再想想就会明白了。

网友L(2013-08-16):
引用 网友H:
香版!您这个方法我测试过,是可以产生固定相位差90度的方波。但是如果运行中需要动态修改这两个波的频率, ...

同感!楼主的这个问题最后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