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8出现问题

楼主(2010-07-29):
M8同样的PCB上已经用过200-300片,没有什么问题,但这一次却发现很多不能用(10%以上),就是烧不进程序(ISP下载线),有些第一次能烧,第二次就烧不进了,请大家说说,到底是什么原因,难道是最近M8价格猛涨,我们难道买到了假货?

网友A:
楼主谈定,早就被人风传有假冒货了,反过来从侧面说明了AVR的性价比高。

楼主:
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来料检验办法

楼主:
烧录时:"编程熔丝位"和"锁定芯片"这两个都选上了, 应该不会影响吧------因为原来一直是这样烧的, 都能反复烧--------这批芯片焊在电路板上未烧程序测试时(防止板子有问题, 怕烧录时搞坏电脑)就和原来的有些不一样(IO口的状态好象不同)

网友B:
建议楼主用高压并行编程器复查熔丝位等的设置

楼主:
并行方式要取下芯片吧, 只是现在它们都已经焊接在PCB上了

网友B:
不拆?难道还有别的办法?

楼主:
:'(-------惨痛教训

网友C:
时钟选对没哦。。。。

楼主:
时钟一直没改过, 大多数芯片还是能反复烧录的

网友D:
用外部震荡试试咯,实在不行就用高压编程。

网友E:
时钟没选对,高压编程是个好办法!另外,下一次买的芯片,在焊板子之前找个编程器都好好检查一下,把熔丝位弄清楚,Atmel有的时候有点二,很多芯片出厂测试的熔丝位都不改。

网友F:
芯片烧不进,可能用高压编程是唯一的办法!

网友G:
楼主遇到的问题
我原来甚至现在也遇到过,
也是一开始的一批个顶个的好,
等到第二批(MEGA8为同一批货源)就没几个好的了,后来挨个换MEGA8,就好了,当时分析是焊接的问题。
后来同类产品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他们吸取我的经验,换mega8,好了。于是也分析是焊接问题。
后来我们换了一家焊接,算是第三批,基本没有问题。也算是印证上面说的焊接问题。
等到第四批时约三分之一出现问题,据我观察,mega8引脚上基本没有焊锡,所以估计可能是跟焊接有关(目前还没修)。
所以,楼主遇到的问题,没准是和焊接有关。
当然,楼上的朋友们有说mega8是假的,也是原因之一。
希望楼主能找到原因,并和大家分享一下。

楼主:
这几天忙其它的, 还堆在那里没修. 编程时出现的报错界面和没有放芯片时是一样的-------ATMEL怎么这么麻烦, 还分高低压编程, 锁住了ISP不就没用了, 不是违背了ISP的初衷?!

楼主:
回大碗拉面: 焊接我大致看看没问题, 是刮锡膏-----自动贴片机----回流焊的生产工艺, 焊接质量还是可以的

网友H:
可能是OS有问题,俺就碰到过这一现象,用双龙的并口下载线,在98下烧S51,S52都非常的稳定,几乎不会出错,但换到XP后,就非常的不稳定了,很多时候烧不进去,好在烧AVR的没有出现这种怪事。
俺最怀凝的是OS中毒,或者是杀毒软件作怪。

网友I:
OS有问题? 还不如说天朝的小软件考虑不周,不土不服,移植性差,在95好用不等于在98好用,在98下好用不等于在XP下好用。

楼主:
问题找到,让大碗拉面说对了,就是焊接的问题,我开始以为贴片加工焊接质量应该是可以的(因为上两次都贴的不错,这次贴的看起来焊点也可以),想不到问题就出在这(现在才回忆起,去年刚开始手工焊接的时候,确实也发生过不少因虚焊造成烧不进去的现象,只是早已忘记),谢谢大碗拉面的提醒,5分就给他了:)
     潜艇8421和xuyiyi:你们说的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自制的ISP并口下载线,在98和2000下用的挺好,在XP下面就不太稳定,有时少一片要重复好几次。
   就此结贴,谢谢大家!

网友H:
原来M8,M16,没事,今天试了一下M64,居然也有楼主的问题出现,30元一片,已经3片没有了!!!
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