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awey,maychang等前辈的回答

楼主(2010-07-29):
R7在输入之间是我第一次见过这样的接法,有朋友说是为了匹配用的,我不理解。
请问:
1.图中R7的作用是什么?(我把R7去掉后耳机没有了声音)。
2.LM358的3脚输入端是高通滤波吗?2脚输入端是不是先分压后低通滤波呢?
    f0=1/2piR1C3,f1=1/2pi(r2//r3)C1.得到F0-F1的之间频率通过呢?
3.前置运放的增益是多少?后面的跟随器就是为了提高带负载能力吗?

楼主:
顺便资询下: 单电源供电运放和双电源供电运放有什么多大区别?

网友A:
双电源可以出来负信号。

网友B:
1、R7为运放的同相端提供一个2.5V的直流偏置
2、C3耦合交流的信号
3、交流增益等于 R5/R4+1

网友C:
R7为运放的同相端提供一个2.5V的直流偏置?
可以问下为什么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画个交流转换图吗?R7怎么会提供会起分压的作用啊?

网友D:
R2R3C1,这种接法常被称为“虚拟地”。
现在把C1上端看成双电源的“地”,图中的地线符号看成双电源的负电源端,实在看不出来就改画一下。
应该可以立即看出:R7的接法与双电源运放接法并无不同。

网友E:
单电源运放的接法。

网友F:
回复 网友D:
您这么一说,就简单明了多了,感觉太不可思议啦哈哈.谢谢!

网友G:
去掉R7当然不工作了,运放正输入端没有直流通路。
C3和R7构成高通滤波。
C1给R3退偶
后面那一级是缓冲

网友H:
1、R7为运放的同相端提供一个2.5V的直流偏置
2、C3耦合交流的信号
3、交流增益等于 R5/R4+1
引用 网友B:

我突然想到雾化模块能不能弄个伟哥/兴奋剂之类的, 快速生效的......绝对市场前景巨大!

网友C:
明些少了,R7提供直流通路,阻值减少运放失配电流,R7电流为0,Vp=2.5,Vn跟随Vp
R6是降压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一开始也不明白,现在明白了。
   因为电路图中的电容对直流来说都是断路。知道这点再看图就知道了。反之交流时电容相当于短路,再看看图又明白了。

网友I:
R1可以省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I:
R1不可以省,这个可以高通滤波。f=1/2PI*R1*C3,不知道说的对不对,谁能确定下?

网友J:
R7的作用是既给“+”端提供2.5V偏置,又起阻抗匹配作用,目的就是减小输入阻抗,限制输入幅度。因为你的放大倍数设置得太大了R5/R4约等于200,而输出最大摆幅为2.5V,这样op的“+”端输入交流信号幅值一旦超过12.5mV就会进入非线性区,R7值设置得比较小(5.1k),这样从信号源上分得的电压就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