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7功耗问题

楼主(2010-07-29):
我用的是STM32F107VCT6,我测试没有进入停机模式电流是43mA。进入停机模式电流变为12mA。请问为什么停机模式电流还这么大?是什么原因?我外围电路都断开了,3.3V只给STM32供电的。

网友A:
请把所有不用的内置外设关闭,同时关闭Flash供电,I/O端口也要设为浮空输入或模拟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