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bits的程序运行时间

楼主(2010-07-29):
我用stm32f103c8t6芯片,系统时钟设定56MHz,AD采样速率1us。现在有一段程序,在内存中运行为192bits,我想求下这段程序的运行时间,要怎么算?或者有其他方法可以直接从仿真中读出来。谢谢~~

网友A:
我用stm32f103c8t6芯片,系统时钟设定56MHz,AD采样速率1us。现在有一段程序,在内存中运行为192bits,我想求下这段程序的运行时间,要怎么算?或者有其他方法可以直接从仿真中读出来。谢谢~~ ...
引用 楼主:

现在有一段程序,在内存中运行为192bits,我想求下这段程序的运行时间,要怎么算?
晕,第一次听说程序以bits计算,:dizzy:

网友B:
我也上头一次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