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求助]AD转换结果的误差很大

楼主(2010-07-29):
按实验教程上的ADC试验操作,其转换结果误差很大。当采样电压小于0.4V时,结果一直为0(用逻辑分析仪观察)。当采样电压大于0.4V时,AD转换结果总比实
际值小0.4V~0.5V。
     不知有谁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内嵌AD本来精度就不高的

网友B:
看到要校准的。

网友C:
测一下你的基准电压是否跟理论数值有很大偏差,超过0.1V的基准电压偏差,就会引起较大的测量误差了,可以在程序里用实测的基准电压代替理论数值后,再看测试结果,应该会改善的

网友D:
误差也太大了,还能算是AD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