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在winavr编译环境下编程 为啥 sbit point_on=0;提示出错

楼主(2010-07-29):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avr/signal.h>
/****************************************************************
               8个LED灯的位码
****************************************************************/
unsigned char led_7[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nsigned char position[8]={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unsigned char time[3];
unsigned char dis_buff[6];
unsigned char time_counter;
sbit point_on=0;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delay_counter)//延时1us
  {
    do
  {
   delay_counter--;
  }
while(delay_counter>1);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delay_counter)//延时1ms
  {
    while(delay_counter!=0)
   {
     delay_us(1000);
  delay_counter--;
   }
  }

  /**********************************************
                 显示函数
**********************************************/
void display(void)
{
unsigned char i ;
for(i=0;i<=5;i++)
{
  PORTA =led_7[dis_buff[i]];
  if(point_on&&(i==2 || i==4))PORTA |=0x80;
  PORTC = position[i];
  delay_us(2);
  PORTC = 0xff;
}
}

void time_to_disbuffer(void)
  {
unsigned char i,j=0;
for(i=0;i<=2;i++)
{
  dis_buff[j++] = time[i]%10;
  dis_buff[j++] = time[i]/10;
}
  }

/*********************************************
               主程序
*********************************************/
void main(void)
{
PORTA = 0x00;
DDRA = 0xFF;
PORTC =0X3F;
DDRC = 0x3f;

time[2] = 23; time[1] = 58; time[0] =55;
time_to_disbuffer();

while(1)
{
  delay_ms(2);
  for(++time_counter >=40)
  {
   time_counter =0 ;
   point_on = ~point_on;
   if(++time[0] >=60)
   {
    time[0] =0;
    if(++time[1] >= 60)
    {
     time[1] =0;
     if(++time[2] >= 24) time[2] = 0;
    }
   }
   time_to_disbuffer();
  }
  delay_us(13);
};

编译提示出错信息,本人是刚接触avr的超级鸟蛋,希望各位大哥指点下
Compiling C: main.c
avr-gcc -c -mmcu=atmega16 -I. -gdwarf-2 -DF_CPU=8000000UL -Os -funsigned-char -funsigned-bitfields -fpack-struct -fshort-enums -Wall -Wstrict-prototypes -Wundef -Wa,-adhlns=obj/main.lst  -std=gnu99 -Wundef -MD -MP -MF .dep/main.o.d main.c -o obj/main.o
In file included from main.c:3:
D:/program file/WinAVR开发环境/avr/include/avr/signal.h:36:2: warning: #warning "This header file is obsolete.  Use <avr/interrupt.h>."
main.c:15: error: syntax error before "point_on"
main.c:15: warning: type defaults to `int' in declaration of `point_on'
main.c:15: warning: data definition has no type or storage class
main.c:69: warning: return type of 'main' is not `int'
main.c: In function `main':
main.c:81: error: syntax error before ')' token
main.c: At top level:
main.c:98: error: syntax error before '}' token
main.c:98:2: warning: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make.exe: *** [obj/main.o] Error 1
> Process Exit Code: 2
> Time Taken: 00:01
}

网友A:
sbit point_on=0;  //位变量是51的定义格式。可以在文件头重新生定义一个宏 SBIT 赋给 usigned char
或者改成以下:
unsigned  char  point_on =0 ;   //AVR的位变量用一个字节代替,因为AVR有的是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