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晶单片机烧写问题

楼主(2010-07-29):
按宏晶说明书做了个烧写器 开始烧两次 后来怎么也少不进去了 电路我查了 也没什么问题    是不是用一个MAX232加几个电容做的烧写器很容易弄坏MAX232 否则没法解释啊 ,请高手赐教

网友A:
先检查你的232转换电路是否有问题再谈其它。

网友B:
我是在淘宝上买了一个基于PL2303的USB转232(TTL电平),大约20元吧。
自己再做一根线。台式机,笔记本上都能用,未发现任何问题。

网友B:
再给个淘宝的链接
http://s.taobao.com/search?q=pl2303+%CB%A2%BB%FA%CF%DF
能刷中九机,就一定能能刷STC。

网友B:
或者干脆搜"STC下载线"
http://s.taobao.com/search?q=STC%CF%C2%D4%D8%CF%DF
大把的,比我买时便宜多了。如果想过DIY的瘾,可以买套件自己焊。
以前买过一个非2303的,下载常失败。

网友C:
这个好像不容易坏232吧,我的也是自制的,用了好长时间了。

网友D:
晕。。。我自己焊了一个都没问题。。。

网友E:
或者干脆搜"STC下载线"
http://s.taobao.com/search?q=STC%CF%C2%D4%D8%CF%DF
大把的,比我买时便宜多了。如果想过DIY的瘾,可以买套件自己焊。
以前买过一个非2303的,下载常失败。 ...
引用 网友B:

呵呵,好像是2303的容易失败吧?
人家宏晶做的USB就不用2303

网友F:
LZ别吓我, 我的片子还没有到, 烧写器也是DIY的

网友G:
找宏晶的销售要一个他们的下载板就行了啊

网友H:
用台机的硬件串口试一下看,一般都是下载线的问题

网友I:
下载板都是免费的,跟宏晶申请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