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387 I/O口 P3.26 不工作

楼主(2010-07-29):
程序设置如下:

#define POWER_SWITCH        1 << 26

PINSEL7 = 0x000000000;

FIO3DIR |= POWER_SWITCH;
FIO3CLR |= POWER_SWITCH;

delay(10); // 10s

FIO3SET |= POWER_SWITCH;

结果发现这个I/O没有变化,一直为低电平。请各位帮忙看看,什么原因??

网友A:
不要用|。
直接
FIO3CLR = POWER_SWITCH;
delay(10); // 10s

FIO3SET = POWER_SWITCH;

还有你 确认你的延时够10秒?还是10ms?

网友A:
#define POWER_SWITCH         26
PINSEL7                &= ~(3<<(2 * (POWER_SWITCH-16)));

FIO3DIR |= 1<<POWER_SWITCH;

FIO3SET                =1<<POWER_SWITCH;
FIO3CLR                =1<<POWER_SWIT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