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L06A与66P12哪个贵

楼主(2010-07-30):
请问,这两款芯片哪个贵。

还有没有比这个更便宜的了。我的LCD只有36点。不需要PWM,ADC。最好能用IDE66软体仿真的。谢谢

网友A:
66L06A是MASK制程,66P12是OTP制程,前者价格比后者低,所有4 BIT MCU均是使用IDE66进行仿真,还是建议您使用IDE66+EVB进行仿真.

66L06A对应的OTP版本为66N12,如果您选用66L06A,建议您先用66N12进行生产,当程序稳定后,转66L06A大量生产.

楼主:
谢谢解答!!

真没想到,找个中颖的样片都极其坚难。准备改用松翰或义隆的了。

网友A:
谢谢解答!!

真没想到,找个中颖的样片都极其坚难。准备改用松翰或义隆的了。
引用 楼主:

不会吧,您可以直接找中颖,相关的人员会给您安排的.

网友A:
我觉得很容易啊

楼主:
我觉得很容易啊
引用 网友A:

兄弟能告诉哪个公司可以提供吗?

原厂的人 鸟滴不得了。直接推给代理商。代理商直接说没有

网友A:
兄弟能告诉哪个公司可以提供吗?

原厂的人 鸟滴不得了。直接推给代理商。代理商直接说没有
引用 楼主:

目前原厂通常做法是代理商申请来帮客户申请样片,您最终购买芯片时也是向代理商购买,所以您联系中颖的时候,一般会介绍一家有相应产品的代理商给您,如果代理商没有,您可以要求中颖进行处理,相信会有一个满意的结果.
方便的话,您可将您的联系方式站内短信给我,我请相关人员帮您安排.

网友B:
样片申请很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