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自带的I2C真的好用

楼主(2010-07-30):
我用的就是 ST自带的 例子 读取EEPROM M24C08

我用的芯片是  STM32103ZE  读取EEPROM 24l02
我只修改了两个地方
1 将#define I2C_PageSize           16   修改为   将#define I2C_PageSize           8
因为不同的 EEPROM 每页的字节不同
2 EEPROM Addresses  的地址 定义为 0XA0
即#define EEPROM_Block0_ADDRESS 0xA0   /* E2 = 0 */
//#define EEPROM_Block1_ADDRESS 0xA2 /* E2 = 0 */
//#define EEPROM_Block2_ADDRESS 0xA4 /* E2 = 0 */
//#define EEPROM_Block3_ADDRESS 0xA6 /* E2 = 0 */

就可以了 调试通过
下面 附上程序

网友A:
是中断吗?
很怀疑。

楼主:
没用中断
怀疑什么
好用就是好用
不信你自己试试

网友A:
我以前用中断,不好用。查询没用过。
谢谢。

楼主:
啊 我也试过中断 接收时老是死循环

客气

网友B:
以前不好用,自从库改成3.xx后好像强壮了

网友A:
不但ST的,其他公司的ARM7,CM3,I2C用中断都不好用。。。
主要原因我个人认为主要是CPU的速度快。。

降低速度一般都可以用。
查询一定要加超时判断。

网友C:
中断和查询都可行,不过要看用在什么场合,对时间要求不是很高的用查询就可以了

网友D:
一直用模拟的
什么时候也试试自带的

楼主:
啊 模拟的也行

网友E:
不但ST的,其他公司的ARM7,CM3,I2C用中断都不好用。。。主要原因我个人认为主要是CPU的速度快。。降低速度一般都可以用。查询一定要加超时判断。 ...lpcfans 发表于 2010-7-30 08:53
不一定吧,俺再nxp_arm7,avr,pic全部用的是中断方式。

网友F(2010-08-29):
我试过,用IO模拟的比用硬件I2C还节省程序空间。
很多MCU都是如此。

网友G:
好用啊?还想着用模拟呢.....留个记号

网友H:
楼主,我用你的程序怎么不行啊,我也是用I2C1,也是写24C02,只是主控是STM32F103RB,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楼主:
我用的芯片是  STM32103ZE  读取EEPROM 24l02   在安富莱的开发板上实现的  写进去一个数再读出来 如果对了 灯就亮  试验通过确实好用            和你用的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啊   你看看 24c02每页的字节数是不是8个

楼主:
对了还有 你的器件地址

网友I(2010-11-17):
的确是很好用,谢谢楼主的资料

网友J:
这两年来一直和STM32的I2C打交道,可以肯定的说,STM32的I2C很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