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驱动两块液晶屏

楼主(2010-07-30):
(无正文)

网友A:
呵呵,,,好奇。。。。
不知直接并在一起有没有问题。。。

网友B:
5米开外那块屏,要么所有数据控制线都走LVDS,要么就在那头再放个处理器控制LCD,这头机器和那头通讯,直接把I/O口拉到5米之外...死的相当惨

楼主:
现在试着只通过上拉电阻点亮5米远的屏,发现无效,屏乱码,后来加了74LS245后,发现可以正常显示了,但是再加上近距离的那个屏后,近距离的屏不亮了,而远距离的屏正常显示。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C:
可能是远端信号反射
影响了近端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