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开关管 加速关断时间 问题,谢谢,。。。

楼主(2010-07-30):
请教 大家伙 关于 开关电源中  功率管 的栅极 都需要接 一个加速关断 回路,请问 在开关电源中 ,关断时间是不是越 快越好?还是 根据 什么公式计算 出来的?谢谢 指点了,。。。

网友A:
通常情况,功率管关断应快一些,关断快可以减小功率管关断过程的损耗。但关断时间短也会带来一些其它问题,如对驱动能力的要求更高,等等。因此不能说关断越快越好。

网友B:
一般也就是在驱动电阻上并各二极管。

楼主:
有的 二极管 之间还串接 一电阻呢,电阻值 好像小于阻尼电阻 阻值。

网友C:
关断速度过快的话  EMI要难过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