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去掉图中反电动势中的杂波呀

楼主(2010-07-30):
图中的上三个波形是uh,vh,wh,中间三个是ul,vl,wl,最后三个是u,v,w三相的反电动势波形,但是杂波太多,如何才能去除呢。

楼主:
帮忙解决一下哦

网友A:
这个问题用软件数字滤波对付比较灵活,硬件的话做低通滤波,但会造成沿迟滞,是否可以接受则需要从应用系统的设计角度来进行评估,不如干脆用软件滤波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