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芯片TPS54331

楼主(2010-07-30):
坛子里有使用TI的开关电源芯片TPS54331的大侠吗?最近用了一下,12V输入,5V输出,5V输出约1.5A的电流,发现芯片外接的电感和电容需要很大才能把输出的纹波降到比较小,电感是220uH,电容是330uF。但是我看到手册上的应用电路的电感和电容值都很小,是几uH和几十uF的,而且标有最大输出电流3A的字样。是手册写的有问题还是我的用法有问题?下面是手册上的典型应用电路:

网友A:
纹波是三角波的很大还是尖峰大,如果是那个三角波,换个低ESR的电容看看,如果是尖峰,把寄生电感降低看看

网友(2012-07-31):
后面电阻怎么有个OK的   求解:handshake

网友B:
我用过这个,3A输出没问题,纹波不大,可能是你布线存在问题,仔细看一下布线。

网友:
后面那个R4怎么是0欧姆的啊 求解

网友C:
用过
10uH电感和10uF输出电容(陶瓷)纹波就非常非常小了

网友:
求解啊 那个R4怎么是 O 欧姆的呀  急求

网友C:
O 欧姆很奇怪吗?

网友:
额 有0欧姆的电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