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5A电流用什么进行跳接?

楼主(2010-07-30):
0欧姆电阻好像不行,1206封装的额定功率1/4W;
2.54mm的普通排针额定电流好像才3A……
请问大侠们有什么方法啊?

网友A:
用1.0MM的跳線呀!或者0.6MM跳線二根就可以啦!

网友B:
2.54的不行就3.81
还不放心就5.08

楼主:
设计的板子有大小限制,所以希望这个器件越小越好。

网友C:
焊接的话就简单了,一条电阻腿都够了
通过接插件的话,看你舍不舍得花钱镀金了……

楼主:
一条电阻腿。。。呵呵,好主意!
不过批量生产的话这个就。。。

市场上有镀金的排针卖的,但是不知道能流过的电流是多少,请问你指的是这种么?

网友C:
排针本身过十几A都很轻松。但是排针对接排母就很难说了,因为跟接触面积、压力等因素有关,质量不好的时间久了表面还会氧化……
如果是焊接,无需买什么排针的,工厂有专门的折弯机,导线一捅进去,电源一开,你所需的跳线就咔咔咔的出来了。

网友D:
ret:一条电阻腿,经典之极!#!·#·!

网友E:
有的磁珠可以达到5A。

网友F:
也有跳线可以通过大电流的啊,只是得粗一点!做的时候,你得跟工厂讲清楚电流值!

网友A:
要便宜方便的話,就直接用錳銅跳線就可以啦!生產也方便.直接用跳線成型機"突突"就加工好了.

楼主:
谢谢!
现在才知道还有一种叫“跳线成型机”的玩意儿,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