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稳压器,线性稳压器疑问

楼主(2010-07-30):
开关稳压器 : lm2575
线性稳压器 : mc7809
  两者都输出9V的情况下,从性能角度考虑那个更好些?
                                  从价格考虑那个便宜些?
                                 开关稳压器输出纹波怎样消除呢?

小D疑问多多,望大家尽情讨论,小D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A:
个人用过2596和7812,来看,开关稳压器性能好,线性稳压器便宜些,开关稳压器输出纹波跟电容的设置和布板有很大关系。

楼主:
ls:从功耗角度考虑开关稳压是不是功耗比线性稳压的低很多呢?

楼主:
开关稳压管的短路保护功能较强是吗??

楼主:
开关稳压管的转换效率是不是比线性稳压低,而线性稳压的发热又比开关稳压高呢?   总体来说那个的效率比较高呢?   输出能量/输入能量  %    ???

楼主:
欢迎大家近来讨论啊!!@^-^!!!

网友B:
简略的说就是要看你输入电压是多少,如果输入11V左右,那么用线性的,如果输入电压很大,那么用开关电源,假如用线性的,那么大部分能量都转化为芯片上的热量浪费了,你具体去用功率的公式算下好了。。。

楼主:
多谢7楼,先选开关稳压,但是放大电路对电源性能要求很高,开关管的输出纹波较大,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尽量降低纹波吗??

网友:
不一定开关管供电,运放工作就会比线性的差。当然你的开关管的PCB要按照他的原则来画的,放大电路在吧地好好考虑的话,也是可以用的。

楼主:
由于是24V供电最后选的2575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