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按键扫描

楼主(2010-07-30):
下面这个图片的RB1-RB6都为单片机IO口,现在测得RB1-RB4都由单片机内部上拉了;RB5-RB6的电位为0。想问下,就这个电路在程序中如何检测?望高手给个思路!

网友A:
典型的4X2

楼主:
典型的4X2
引用 网友A:

能具体说下IO口如何识别是哪个按键?

网友B:
RB5, RB6不能同时为0, 需要定时交替为0, 例如, RB5=0, RB6=1的时候, 检测到了RB1 =0, 说明S1按下了

网友C:
同4楼,分别立RB5、RB5两种状态01和10,当RB5=1。RB6=0时,检测RB1、RB2-RB6的引脚状态,对应为0的话,就说明相应的S1、S3、S5,S7被按下,同理当RB5=0。RB6=1时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