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的过零检波器是正确的么?

楼主(2010-07-30):
下面两个图是在网上下载的某公司的PDF文档上的两个电路图,

有几个疑问:
1、过零检波器就是过零比较器?
2、第一个图中是不是有的电气节点没有被画出。
3、393的共模电压输入范围是-0.3V~36V,如果按第二个图的接法393的‘-’端是不是会有超出其共模输入范围的危险。

先行谢过:handshake

楼主:
另外这是我自己画的过零比较器,实际电路搭好后没有问题,但就是把358换成393,输出就有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换成393后又没有加上拉电阻呢?

楼主:
额  没加  现在加上  好了,谢谢LS

楼主:
第一个图片里的两个图是正确的么?

网友B:
首帖左边的图,比较器未加输出负载电阻(上拉电阻),且加有反馈。

网友C:
左边那个图应该是忘画输出端的电路结点了,电源处也少画了一个结点,另外正反馈其实也不用加,比较器内部电路本来就有。393是OC输出的,必须加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