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面的TL431两端电压如何计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7-30):
r113貌似是2.5v左右。。
只知道这里是做反馈用的

网友B:
开关电源中有多路输出时尽量减少交叉调整的法子,
R113上端的电压就是2.5V.
TL431两端的电压? 那两端,它有三个端。

楼主:
指的是KA两端的电压

网友B:
这个电压你没必要去管的,你只要注意流过431的电流就行了。

楼主:
根据光耦传输比80~160,计算流过431的电流;但电压不知道的话,这个电流怎么算呢?

网友C:
R113两端2.5V是肯定的。
   431 AK端电压要精确计算比较难,汲及的因素较多。如光耦diode正向伏安特征,电流传输率,感光侧管子的工作电流,两个电源输出端负载大小及功率分配情况,变压器的耦合系数,所有这些都影响431 AK两端电压。
    不过,虽然上面诸多因素会产生影响,但大部分影响不大,要计算流过431的电流,主要计算光耦diode电流与R109电流之和。显然R109两端电压就是光耦diode压降,约为1.1V,所以R109分支电流约1.1mA,而diode电流取决于感光测工作电流和光耦电流传输率,但上面电路不全,以及光耦的离散性,不能精确计算,按经验估算约为0.1~5mA,所以R108的电流约为1.2~5.1左右,也就是431 的电流。
    选择R108合适取值,使工作电流最大时,431 AK端压降仍能大于431最低工作电压1.2V,显然R108为0最好,但R108还起到限流保护和调整闭环增益的作用,对环路的稳定性有影响,这个需要视实际情况而定。

楼主:
光耦前面以及,接的是TNY276的(EN/UV)端。
我看了下规格书:TNY276的EN端的作用是,可以控制MOS管的开关;当从(EN/UV)端出来的电流大于某个阈值电流时,MOS管被关断;当从此端子出来的电流小于某个阈值电流(阈值电流:75~115uA)时,MOS管被重新开启。
按我的理解是,当次级输出的电压(比如说5V吧)高于5V时,流过光耦的电流比较大,经光耦电流传输到EN端,电流大于阈值电流,MOS管被关断;当次级输出的电压低于5V时,流过光耦的电流比较小,经光耦电流传输到EN端,电流小于阈值电流,MOS管被开启;反复的使输出电压稳定在5V左右;
各位大哥,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
但是也就是输出电压波动时,流过光耦的电流不知道怎么计算;各位大哥能不能指点下,不甚感激,谢谢!

楼主:
我测了下变压器8脚的波形;如下:

网友D:
R113两端2.5V是肯定的。
   431 AK端电压要精确计算比较难,汲及的因素较多。如光耦diode正向伏安特征,电流传输率,感光侧管子的工作电流,两个电源输出端负载大小及功率分配情况,变压器的耦合系数,所有这些都影 ...
引用 网友C:

RET:受益良多,顶个!!##!!

楼主:
有没有高手帮我解答下,谢谢!

网友E:
根据负载不断调节

静态工作点问题

网友F:
负载变了,电压会变的。

楼主:
静态工作点???指哪个?

楼主:
以上问题哪个高手能解说下,呜呜呜呜呜:(

楼主:
请问在调整电压的过程中,TL431内部电路如下图:TL431内部等效的三级管是工作在放大状态呢还是开关状态,谢谢!

楼主:
不好意思,图传错了重传下

楼主:
我自己搭了个电路, 如下图;接了个稳压电源,无论我稳压电源输入多少值,测量TL431两端电压都等于输入的稳压值; 我把R113电阻从4.3K改成6.8K。测量TL431两端电压还是等于输入的稳压值。 请教,TL431两端电压怎么不会变的啊?

网友G(2011-09-19):
各位大哥:
      请教下,下面的电路,TL431两端电压怎么计算的?
      还有电阻R133两端电压怎么计算?谢谢!
公式如何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