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常用电池电量检测芯片

楼主(2010-07-30):
请问各位大虾,我想对2节7.4V锂电池的电量进行检测并送LCD显示,不知道一些常用的电量计芯片有哪些,看了MAXIM和TI的,好像价格高了点,请问有没有比较容易买到,而且便宜的。不知道那些便宜的低成本便携设备做电量检测是不是也用这些芯片呢,还是有其他低成本方案。

网友A:
简单的就是电阻分压采电压,串电阻采电流,送单片机AD,液晶显示。

网友A:
最便宜的,反正你要LCD显示,估计单片机还有几个AD口的吧,正好用上。

网友B:
楼上正解,几个电阻的成本比IC低多了。

楼主:
我用PIC16F873,已有两路在做AD转换,会不会有影响呢

楼主:
有没有价钱在5块左右的检测芯片呢?

网友C:
电池检测芯片如下图,大概1元多一点一片,具体型号忘记了:'(

楼主:
看起来像LDO芯片,LS说的是哪个厂家的

网友C:
晕倒,昨天好不容易找到IC型号,记录在纸张上。忙着忙着,下班时候当垃圾扔掉了 :L

楼主:
:L,LS还可以找到型号吗,小弟正需要性价高的芯片,谢谢!

网友C:
XC61CC3302  3.3v
XC61CC3602  3.6v
XC61CC3902  3.9v

楼主:
请问土匪兄有没有DATASHEET,网上搜索没看到

网友C:
就是一个开关量输出。
手册我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