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9-04):
Protel 布线设计注意事项
1        1. 单面焊盘:不要用填充块来充当表面贴装元件的焊盘,应该用单面焊盘,通常情况下单面焊盘不钻孔,所以应将孔径设置为0。
2        2. 过孔与焊盘:过孔不要用焊盘代替,反之亦然。
3        3. 文字要求:字符标注等应尽量避免上焊盘,尤其是表面贴装元件的焊盘和在Bottem 层上的焊盘,更不应印有字符和标注。如果实在空间太小放不了字符而需放在焊盘上的,又无特殊声明是否保留字符,我们在做板时将切除Bottem 层上任何上焊盘的字符部分(不是整个字符切除)和切除TOP 层上表贴元件焊盘上的字符部分,以保证焊接的可靠性。大铜皮上印字符的,先喷锡后印字符,字符不作切削。板外字符一律做删除处理。
4        4. 阻焊绿油要求:

        A. 凡是按规范设计,元件的焊接点用焊盘来表示,这些焊盘(包括过孔)均会自动不上阻焊,但是若用填充块当表贴焊盘或用线段当金手指插头,而又不作特别处理,阻焊油将掩盖这些焊盘和金手指,容易造成误解性错误。
        B. 电路板上除焊盘外,如果需要某些区域不上阻焊油墨(即特殊阻焊),应该在相应的图层上(顶层的画在Top Solder Mark 层,底层的则画在Bottom Solder Mask 层上)用实心图形来表达不要上阻焊油墨的区域。比如要在Top 层一大铜面上露出一个矩形区域上铅锡,可以直接在Top Solder Mask 层上画出这个实心的矩形,而无须编辑一个单面焊盘来表达不上阻焊油墨。
        C.对于有BGA 的板,BGA 焊盘旁的过孔焊盘在元件面均须盖绿油。

1        5. 铺铜区要求:大面积铺铜无论是做成网格或是铺实铜,要求距离板边大于0.5mm 。对网格的无铜格点尺寸要求大于15mil×15mil ,即网格参数设定窗口中Plane Settings 中的(Grid Size 值)-(Track Width 值)≥15mil,Track Width 值≥10,如果网格无铜格点小于15mil×15mil 在生产中容易造成线路板其它部位开路,此时应铺实铜,设定: (Grid Size 值)-(Track Width 值)≤-1mil 。
2        6. 外形的表达方式: 外形加工图应该在Mech1 层绘制,如板内有异形孔、方槽、方孔等也画在Mech1 层上,最好在槽内写上CUT 字样及尺寸,在绘制方孔、方槽等的轮廓线时要考虑加工转折点及端点的圆弧,因为用数控铣床加工,铣刀的直径一般为φ2.4mm,最小不小于φ1.2mm。如果不用1/4 圆弧来表示转折点及端点圆角,应该在Mech1 层上用箭头加以标注,同时请标注最终外形的公差范围,如图:

R1.2mm×4
CUT
CUT
CUT 长方孔孔
R 铣刀半径
1        7. 焊盘上开长孔的表达方式:应该将焊盘钻孔孔径设为长孔的宽度,并在Mech1 层上画出长孔的轮廓,注意两头是圆弧,考虑好安装尺寸。
2        8. 金属化孔与非金属化孔的表达:一般没有作任何说明的通层(Multilayer )焊盘孔,都将做孔金属化,如果不要做孔金属化请用箭头和文字标注在Mech1 层上。对于板内的异形孔、方槽、方孔等如果边缘有铜箔包围,请注明是否孔金属化。常规下孔和焊盘一样大或无焊盘的且又无电气性能的孔视为非金属化孔。

plated
No plated
No plated
1        9. 元件脚是正方形时如何设置孔尺寸:一般正方形插脚的边长小于3mm 时,可以用圆孔装配,孔径应设为稍大于(考虑动配合)正方形的对角线值,千万不要大意设为边长值,否则无法装配。对较大的方形脚应在Mech1绘出方孔的轮廓线。
2        10. 当多块不同的板绘在一个文件中,并希望分割交货请在Mech1 层为每块板画一个边框,板间留100mil 的间距。
3        11. 钻孔孔径的设置与焊盘最小值的关系:

一般布线的前期放置元件时就应考虑元件脚径、焊盘直径、过孔孔径及过孔盘径,以免布完线再修改带来的不便。如果将元件的焊盘成品孔直径设定为X mil ,则焊盘直径应设定为≥X+18mil 。
D 焊盘铜箔
δ

基材
X孔d 孔的剖面图
X:设定的焊孔径(我公司的工艺水平,最小值0.3mm) 。
        d:生产时钻孔孔径(一般等于X+6mil)
        D:焊盘外径

δ:(d-X)/2 :孔金属化孔壁厚度过孔设置类似焊盘:一般过孔孔径≥0.3mm ,过孔盘设为≥X+16mil 。
12.
线宽线距焊盘与线间距焊盘与焊盘间距字符线宽字符高度
建议值
≥8mil≥8mil≥8mil≥8mil≥8mil≥45mil
极限值
5mil 5mil 5mil 5mil 6mil 35mil
13.成品孔直径(X)与电地隔离盘直径(Y)关系:Y≥X+42mil ,隔离带宽12mil 。以上参数的下限值为工艺极限,为了更可靠请尽量略大于此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