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功率放大

楼主(2010-07-30):
用NI数据采集卡的AO输出幅度+-2mV~+-10V可调、频率0~50kHz可调的方波,先要对此信号做功率放大,输出驱动电流不小于50mA,想问各位达人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用功率放大器可以做吗?谢谢!

网友A:
用OP07+三极管吧,比普通功放好。

网友B:
OP07带宽远不够,因为要放大的是最高50K的方波,运放至少要2~3M的运放,换个带宽较宽的运放

网友C:
这个要求,所谓功率运放如TDA2030之类带宽不够。
运放至少要用NE5532这样的高速运放,再加三极管扩流。

网友D:
楼主可以找DSL驱动放大器

印象中ADI就有这样的运放

楼主:
OP07带宽远不够,因为要放大的是最高50K的方波,运放至少要2~3M的运放,换个带宽较宽的运放
引用 网友B:
找了好些个,带宽都不高,你用过高带宽的吗?

楼主:
这个要求,所谓功率运放如TDA2030之类带宽不够。
运放至少要用NE5532这样的高速运放,再加三极管扩流。
引用 网友C:
我查到一款OPA551功率放大器,带宽3M,您帮我看一下怎么样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