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波形

楼主(2010-07-30):
反激式 开关电源MOS和变压器之间的波形如上,1应该是漏感引起,2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现在输出5V的纹波很大,麻烦各位给点意见 谢谢了

楼主:
:funk: 各位大哥 留点宝贵的意见嘛 非常感谢

网友A:
2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个很多书上都有 反激  可以在书上找找

网友A:
至于输出纹波  那就得看具体的电路了~~~~~

网友B:
见过1,没有见过2

楼主:
各位大哥 电路图附上 主要是出现2的波动是怎么来的不清楚了。
导致输出+5V中每隔15ns有相应的波动。
谢谢诶

网友C:
把变压器感量减小一些就可以了。

网友D:
把变压器感量减小一些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反了吧?

网友D:
关于楼主在主题帖上说的不明白红圈2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回复:
红圈2
是当副边绕组中的能量释放完毕之后(即变压器磁通完全复位),在开关管的漏极出现正弦波振荡电压,振荡频率由LP、CP决定,衰减因子由RP决定。

楼主:
谢谢伟林兄。
你说振荡频率由LP、CP决定,衰减因子由RP决定,
我不明白LP,CP,RP是变压器内部参数还是图中的哪一部分的电感电容,麻烦你指出下,谢谢了

网友E:
11楼:
这些都是变压器的分布参数,电路中并没有与之对应的元件。
我曾写过一段短文,贴到大蚂蚁的网站里面了。因为有图,转过来稍稍有点麻烦,楼主自己去看吧。记得题目是“开关电源中阻尼振荡波形”。

网友A:
2我记得是
轻载的时候变压器的能量和输出电容谐振了

发现脑子不好使了 :(

网友A:
你的7805不热吗?

楼主:
恩7805很烫 后来换34063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