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输入端电路分析

楼主(2010-07-30):
请大家帮忙分析下:IC输入端两个MOS管是怎么工作的?还有下面的一串数字又表示什么意思?该电路的功能. 谢谢file:///C:/DOCUME%7E1/zyfee/LOCALS%7E1/Temp/moz-screenshot.jpg

网友A:
输入端放两个大尺寸的MOS一般是作为ESD器件,数字是尺寸,PMOS=28.5u/0.9u(W/L),8个并联
此图在PMOS连接上似乎有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to 2 楼
是非门处有错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8个并联没有道理呀。因为这样起不到什么作用的?应该不是这样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PMOS在这个电路是一直导通的,显然是不可能正常工作

多个并联增大面积,提高能够承受的最大电流
不直接增大宽度是方便布局和布线,而且使用叉指和并联的方法往往可以得到更小的Ron,考虑到栅极电阻

网友B:
输入嵌位吧,保证信号在GND,VDD之间。
数字端口都这么处理。

网友C(2012-02-21):
模拟的还暂时不很懂 学的不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