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开关电源芯片是什么或者怎样替代

楼主(2010-07-30):
如图:这个芯片sop6的,很小,mark不是型号。芯片1、4脚输出130KHz驱动三极管开关使隔离变压器工作。芯片5脚是直流5v,2脚是地。变压器副边的功耗一般在0.01W左右,属于微功耗的隔离变压,哪位大侠知道这样的芯片或者替代品?手画的,见谅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电源高人帮忙指点一下吧

网友A:
有点像是ob2263.

网友:
我这有一颗和你这颗很想,你可以联系我,我发资料给你看。 qinjun1215@126.com

楼主:
你好,1214,我给你发邮件过去了。这个东西实在很小功率,不太好找,呵呵。电路图上右下脚那个无极性电容不对,应该是小电感,上面跨过了4V DC。

网友B:
这个实在很小功率:dizzy:不好找

楼主:
1214那款芯片我看了,可是Vin电压要求太高了,我的这个只有3.3v,最大不会超过5V DC的

网友C:
没有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