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电流测量电路

楼主(2010-07-30):
百思不得其解。望指教

楼主:
分析很久就是不知道运放的作用及工作原理

网友A:
我也看不出来,怎么看都是电压信号啊
IV,IW是电压信号吧。
哪里是什么电流?

网友A:
是不是前端还有一个取样电阻啊?

网友A:
难怪没人理你,图也没有整理一下

网友B:
是的前端有取样电阻

网友B:
感觉运放没有起到放大的作用,是不是用作电压跟随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