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器在输入临界时候的处理

楼主(2010-07-30):
(无正文)

网友A:
比较器是利用运放的开环增益来实现的
相等的话,输出为0
相近( (VIN+)-(VIN-) ) *AV=VOUT

网友B:
理想比较器进入临界点时输出不定。但若开环放大倍数为有限,则为零(理想情况下忽略失调因素)。若考虑失调因素,则情况就不那么简单了。无论如何,由于输入信号总有一定量的噪声,因此临界点比较器的输出是不确定的。如果要解决此类问题,可以考虑采用滞回比较器。

网友C:
设计个滞回或迟滞比较器就能得到确定的输出状态了

楼主:
上网查了迟滞比较器,大概知道其工作原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