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电流运放放大问题?

楼主(2010-07-30):
信号源只有十几PA或者更小,我想把它转换成电压值我该怎么做?
降低点难度,几百PA到100nA应该用什么来做,我的是想用夸阻方式来做,可行么,该选什么样的运放

网友A:
也笑等高手来给参考方案,幅度这么小的信号源,不是一般的难题呀
之前有个帖子,测量电流的方式几乎都可以数电子个数了,那位神仙应该有办法搞定

楼主:
楼上那个帖子叫什么主题?我想看看

网友B:
坐等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