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与单片机的通信设想

楼主(2010-07-30):
各位坛友:我有个想法,我要实现手机与单片机之间的数据读写。
              其中:我想让手机作为主设备(扮演PC),单片机是从设备,通过USB连接

              目前对整体的构架不是很清楚,其中的难点问题比较的模糊
              不知是否需要编写驱动?不知是否要改动USB端口?

              手机支持JAVA,想用JAVA编程。手机不支持OTG.
              想问一下有经验坛友,给指点一下!

网友A:
手机最主要的模块就是GPRS模块,单片机与GPRS模块的通讯可以用串口通讯,就是用单片机的TXD和RXD与GPRS模块的RXD和TXD 相连接,对单片机的串口进行操作,发送AT指令就可以控制GPRS模块了

网友B:
手机不支持OTG.
那就让单片机作 OTG, 找带 OTG 的单片机或者接口芯片. 让单片机做主设备比较合理.
至于驱动的问题, 找芯片的编程手册吧

网友C:
...现在模块多了去了    磁场感应   动作感应    方向感应

网友D:
LZ说的是用USB接口

网友E(2014-08-20):
这个确实很有意思  但是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