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圈教你玩USB] 求助:手机与单片机通信的USB问题

楼主(2010-07-30):
请教:手机与单片机通过USB通信,手机作为主设备,单片机是从设备

         需要USB驱动吗?这是何种的驱动?
         手机需要什么软件?
         单片机需要什么软件?
         USB线需要端口的更改吗?(手机自带的MINI_B-->A)

网友A(2010-09-14):
你的手机USB是host controller引出的接口么?

如果不是,你手机USB支持OTG么?

如果都不行,那你得找个带usb host的单片机来和你的手机通信了,别无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