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12V升压到16V 最简单的方法求教

楼主(2010-07-30):
我现在需要把DC12V升压到16V给一模块供电。
除了找DC to DC芯片升压 ,请我还有没有更好的建议。
在线求!
谢谢

网友A:
利用电荷泵自己调试

楼主:
请问2楼 具体怎么做呢?

网友B:
用PWM脉冲,跟绕线电感振荡

网友C:
电荷泵也是DCDC的一种形式,输出品质不如电感储能式DCDC,楼主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采用DCDC芯片或直接选用DCDC成品模块。

网友D:
我感觉成品模块更好用

网友E:
看电流需求多少,和具体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