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103的USB VCD代码

楼主(2010-07-30):
ST官网上的USB VCD例程总是有问题

我改了一个,今天测试了下,115200BPS下10MB字节无差错。应该还可以了。

放在这里大家共享下。

这个例子我在ST的新三合一板子上跑的,这块板子的USB上拉电阻的使能管脚是PA8,所以如果要在其他板子上跑,要根据自己的板子改下这个使能管脚。

还有,这个例子是在IAR5.5上改的,所以建议在IAR5.5下打开项目,如果是IAR5.5以下版本,可能会丢失项目的配置信息。

网友A:
怎么用呀,还是顶一下,最好上图或说明

网友B:
iar都5.5拉,
usb转串口,PC上会多出一个串口来,如果多个设备插入同一pc,pc上就会多出许多串口,
有无办法把同一类型的设备只用同一个串口呢?

网友C:
如果把同一类型的设备只用同一个串口,你如何区分不同的设备?

网友D:
收下了,感谢分享。

网友E:
vcd是什么意思

老版本的某个破开发板带的代码竟然usb转串口有问题.已经找到.

新版本的下载了.还没试试.

网友F:
用同一个序列号就可以了。
不过这样弄不能同时存在。

楼主:
說明一下

本例程實現了一個USB虛擬串口

上位機可以通過串口應用程序如HyperTerminal與設備通信。

上位機通過USB發給STM32的數據,STM32將立刻通過USART1發給外部的其他設備。外部的其他設備通過USART1發給STM32數據,STM32在每5個SOF(即每5毫秒)后,檢查是否有收到USART1的數據,如有數據則通過USB發送給上位機。

网友G:
楼主能给个相应的说明就更好了

网友H:
很不错,多谢共享

网友I:
对一次调用write发送的数据长度有限制吗?
比如,我一次调用串口write,写10M的数据。

网友J:
给个说明吧

楼主:
对一次调用write发送的数据长度有限制吗?
比如,我一次调用串口write,写10M的数据。
引用 网友I:

对于设备来说,一次USB通信最多收到64字节数据,然后通过USART发送出去,在USART发送期间,设备将一直以NAK响应主机,直到USART发送64字节数据完毕,设备可以接收下一个数据包。

所以如果USART很慢,比如2400bps,这个NAK期间会比较长,我不太清楚USB虚拟串口驱动,可以容忍多长时间的NAK响应。

楼主:
给个说明吧
引用 网友J:

怎么样的说明?

关于代码流程吗?还是如何使用?

网友K:
可以把代码流程和如何使用都简单说说

网友L:
很不错的资料,楼主能写个简单的使用说明就更好了

网友I:
最近流行PK,偶们也PK一下?

> 对于设备来说,一次USB通信最多收到64字节数据,然后通过USART发送出去,在USART发送期间,设备将一直以NAK响应主机,直到USART发送64字节数据完毕,设备可以接收下一个数据包。
这样的效率太低,看一下我的方案:
1K发送缓冲,1K接收缓冲,环形堆栈。
发送缓冲满后,NACK主机,主机可以设置串口的字节延时。
USB收发都是用双缓冲。
稳定921600bps。
支持一些扩展命令,比如,串口下载MTK固件时,需要支持BREAK命令。

PK一下性能吧?
其实,按照USB FS的1ms轮训,已经大概可以算出来了。
921600下,1ms的单向数据量,已经超过64字节。

楼主:
最近流行PK,偶们也PK一下?

> 对于设备来说,一次USB通信最多收到64字节数据,然后通过USART发送出去,在USART发送期间,设备将一直以NAK响应主机,直到USART发送64字节数据完毕,设备可以接收下一个数据包。
这样 ...
引用 网友I:

你是高手啦,我们就探讨探讨

我当初做这个代码的时候,只考虑了115200bps的波特率,平均到每毫秒是15个字节,而且对于上位机可以用NAK来做流量控制,所以没有对USB OUT的传输做缓冲,直接收直接发,这样代码简单,一目了然,对于115200的传输来说,也足够了。当然如果USART上升到921600BPS,那肯定是你的方案效率更高,而且可以使能STM32F103的USB双缓冲BULK传输,效果会更好。

对于USB IN传输,我也是只考虑了115200BPS的波特率,所以每5个SOF才检查一次USART收到的数据,如果有数据,就启动USB上传到上位机。由于USART的传输具有突发性,并且我不想做流量控制,所以对于IN的传输,我做了缓冲。我考虑这样是对STM32F103的压力小,主芯片完全可以去处理其他事情。当然,如果速度上升到了921600BPS,间隔的5个SOF就太长了,可以每个SOF都检查下数据。

总之,这只是个DEMO的例程,可以修正提高的地方还很多,欢迎各路高手来踩点。

楼上的需要说明的各位,等我有时间了我来做个说明,希望可以连带大致讲一下STM32的USB库。

网友I:
也不算高手,只是正好做过而已,了解STM32可以发挥的性能。

其实,这个系统的正真瓶颈就在串口接收,所以,串口接收部分需要用中断的方式处理,并且,优先级最高,可以打入其他中断,这个就需要做好各种零界处理。否则,速度高的话,是会丢数据的。
当然,实际怎么实现,完全看需求定位。
我这里原来考虑921600的速度,也是因为那时候开发MTK手机,下载最高的速度就是921600。

我做的东西在这里:http://code.google.com/p/vsprog/source/browse/trunk/dongle/firmware。

网友M:
我发现高手都比较谦虚的

网友N:
如何改使能管脚呢

楼主:
代码里有个define的,define用于控制USB CONNECT的引脚为PA8,你可以根据你的板子修改这个DEFINE。

网友O:
给说明是必要的

网友K:
仔细看了下,很不错的资料

网友I:
软件=代码+文档。。。

网友P:
如果要求速度挑极限,STM32的DMA,为什么不用呢
为何手持金砖去讨饭,呵呵

网友G:
官网上的那个例子错在哪里,楼主把那个错误地方指出来就更好了

网友J:
官网上例子的问题出在哪?楼主也可以适当的说明一下

网友O:
楼主可以考虑再多共享一些资料

网友Q(2010-09-25):
串口1发送可以用DMA的方式,提高一点效率

关注这个很久了,这次的改动和上次的差别不大。串口1发送可以用DMA的方式,提高一点效率,串口1接收不能用DMA的方式,可以用中断方式接收。

USB端点从PC机收到数据后,复制这些数据到串口1的设定的DMA发送缓冲区,启动DMA数据发送,这样就不会频繁进串口发送中断了,DMA发送完毕进DMA中断,如果PC机有数据传来,就复制到DMA数据缓冲,再次启动DMA数据发送,否则关闭DMA数据发送,关闭串口,DMA发送的字节每次可以设置为不同的数目。

网友R:
能到5Mbps以上吧 下载2M字节spi flash用了3秒。

网友S(2010-10-29):
忘记说声谢谢了,

网友T:
非常感谢,收藏了

网友U(2010-12-18):
收到
正在用呢

网友V:
这个驱动哪里有下载啊?

网友V:
这个驱动哪里可以下载啊?

网友W:
高手 高手,学习学习!:victory:

网友X:
说的是,挺有道理的。本来也研究过虚拟串口。

网友Y(2011-09-25):
标记一下

网友Z(2012-07-27):
非常羡慕大家的闲时间,很有心玩玩,可惜能挤的时间就那么一点点

网友AA(2013-04-28):
引用 网友I:
最近流行PK,偶们也PK一下?

> 对于设备来说,一次USB通信最多收到64字节数据,然后通过USART发送出去,在 ...

您好,能发一些具体的程序给我吗?
很抱歉当了伸手党。

网友M:
还不错的代码

网友K:
很实用的代码,收藏了

网友AB:
有把stm32 usb虚拟串用在实际项目上的么?

网友AC(2017-09-27):
这个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