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实现8位数据位,2位停止位,1位偶校验通信

楼主(2010-07-30):
51单片机串口能实现8位数据位,2位停止位,1位偶校验通信吗?如何实现?或者有什么其他的单片机能实现?

网友A:
只能用软件模拟实现,标准的硬件串口不支持这种模式,任何MCU都如此,但用软件模拟也不是什么难事,非要这么用,编程模拟好了,任何MCU都可以实现。

网友B:
接收是一样的。
发送在一位停止位的基础上通过软件延时

网友C:
就是偶校验不同,自己求和

网友A:
是的,根据波特率适当延时一下就可以了,硬件串口也能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记得AVR就可以实现停止位,还有校验位自己配置吧。不是所有单片机都像51,当然,我没有用过51

网友C:
现在几乎没人用校验和了,它根本不管用

网友D:
不明白为啥是两个停止位?

校验位还是有用的,特别是两个设备开机时候容易出错,

校验位加校验和,有人称为纵横校验

网友C:
两个停止位主要是字符间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