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F走线与周围地的距离有要求吗?

楼主(2010-07-30):
RF走线与同一层周围铺地的距离除了对阻抗有影响外还有其它影响吗?是不是只要控制特性阻抗就可以了,距离远近没有关系??

网友A:
通常离同层地远些,微带线是由定宽线和参考地层(底下一层)构成的。如果一定要有同层地相伴,则必须考虑其对特征阻抗的影响。

网友B:
影响肯定是有的,多少而已,但相对于其它影响因素比较小,通常按常规距离设计即可,距离过近则不合适,一方面分布参数的影响较大,另一方面对PCB的制造工艺也要求较高,有毛刺短路的话,甚至有损坏器件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