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升压电路

楼主(2010-07-30):
这几天有空,将家里的一支LED(1W)手电筒拆解,抄下一个简单的1.5V的LED升压电路。如下:附图。
我拿回公司测了一下,工作频率为75KHz,最高升到3.8V 。电感在1KHz下的电感量为45uH.
不过,想来想去,不解是如何起振及振荡的。

网友A:
我把仿真图附上

网友A:
以电容两侧电压相等为起始点分析,此时电压比电源电压稍高点。
1.R1使电容左侧电压降低(充电),当左侧电压降到约0.9V时,Q3管导通。
2.Q3导通再使Q1导通,电容右侧电压降低。
3.电感上的电流不能突变,而Q1会分走一部分电流,所以此时电容上的电流反向,电容左侧电压升高。
4.升高到一定程度,Q3 Q1截止。

俺也模模糊糊的,请maychang大叔讲吧

网友A:
5.此时电容右侧电压为电源电压,电容左侧则通过电阻开始放电(电压逐渐降低)。然后就是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