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堆栈溢出

楼主(2010-07-30):
没跑几遍就提示堆栈益出

网友A:
仿真器连接不稳定?

楼主:
防真器每次从新上电的时候,都不能跑

网友B:
这么悲剧,那你怎么办啊?

楼主:
必须把IDD TEST 断开,再重新插上才能用

网友B:
估计你没有正确安装驱动吧

网友B:
中颖.pdf (2.62 MB) 206中的4.1.9.3的内容

网友B:
DEMO程序到上面地址下载

网友C:
这方面的多搜索一下,很多资料得

楼主:
好的,我再仔细检查一下

楼主:
楼上笑啥:o

网友D:
笑你太无知啦,哈哈

楼主:
算了,结贴了

网友E:
仿真器的问题,换仿真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