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谐波,功率都跳动

楼主:
这个电路是LED驱动。这部分是PFC,以前那个MOS管是用的5N60L 现在改成了7N60L。可是一用上7N的管,输出就跳动,灯闪,谐波、功率因数、功率都在上下跳动。大家帮忙分析下。

网友A(2010-07-30):
都在跳动的话应该是升压电感问题,只换了更高承受电流的管子是没关系的
 输出412伏提供后面led驱动?那是多大功率的啊?

楼主:
输出电压有460V,输出接的是日光灯。

楼主:
这个管的导通电阻会不会有影响啊。

楼主:
杂就没高手来指导下啊:dizzy:

楼主:
没人,己顶起来。

网友A:
现有三种可能:   1.升压电感匝数没选好,次级匝数太少使得芯片供电不足
 2.你后面选3
个330k和4.59k,你算一下和内部的2.5伏比较,看是不是大于其电压
 3.断开灯管,接假负载测输出是否正常.

楼主:
谢谢我去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