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把8位整形变量,分成8个BIT型量?

楼主(2010-07-30):
(无正文)

网友A:
bit Function( unsigned int uiData, unsigned char ucTemp )
{
        bit bFlag;
        uiData >>= ucTemp;
        uiData &= 0x1;
        bFlag = (bit)uiData;
        return bFlag;
}
不知道你的要求是不是这个意思,uiData是想取其中一位的整形变量,ucTemp是想取的第几位。返回一个位变量。
例如想取0x1234第0位。
bSever = Function( 0x1234, 0 );

楼主:
bit Function( unsigned int uiData, unsigned char ucTemp )  是不是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