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如何用Modelsim仿真

楼主(2010-07-30):
每次将仿真激励文件加入后,Simulus Editor和WaveFormer会变成绿色,可是点击Modelsim仿真时总是出现如下错误
# ** Error: Failure to obtain a Verilog simulation license.
# Error loading design
# Error: Error loading design

请高人指点一下啊

网友A:
不知道你的Modelsim是什么版本的,字面意思是Modelsim缺少一个正确的License。

网友B:
修改下Modsim的do文件,问下当地ZLG FA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