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中插入汇编的问题 STVD

楼主(2010-07-30):
STVD中C插入汇编我加入也包含了需要文件总是提示打不开的
指令部分没问题的
#asm
#endasm
提示包含的汇编文件打不开
请教什么问题造成的

网友A:
STVD不是编译器,请看所用编译器的手册,并检查打不开的汇编文件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