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选择那些比较适合

楼主(2010-07-30):
(无正文)

网友A:
请假大哥,你的输出可调是怎么实现的啊?我也碰到过输出可调的,但我没办法实现啊?

楼主:
前级使用哪一个双管正激变换器

楼主:
其开关管由单片机进行控制
但是我不晓得如果我输出60W,电压可不可以0~15V可调,最大的电流取多少

网友B:
输出可调的话,你的场管是单片机控制的?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C:
PFM DC-DC升压稳压器、输入 >1.6V、输出可调、最大输出5.5V、内置3A大电流转换器

这种可以参考一下,

luo_ywkj@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