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C3895 FB-ZVZCS

楼主(2010-07-30):
小弟最近做个设计,题目是三相市电输入,110v30A输出的充电器,主电路用ZVZCS移相全桥实现,控制电路用ucc3895芯片.小弟这几天做控制电路,一直寝食不安,无从下手.如果要实现峰值电流控制,那么ucc3895的外围电路应该怎么搭建,参数应该怎么计算?
   跪求各位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我也在用

如何实现峰值电流控制手册上应该有

当然参数得重新设计

楼上的兄弟已经给你demo的介绍了

网友B:
大哥,我想问你个3895的问题.那全桥移相控制的时候,前桥臂和后桥臂之间的移相角度是怎么控制的.直接用EAOUT和RAMP的三角波进行比较,产生的PWM波是控制什么的啊?

网友C:
你现在知道怎么调节前后桥臂的移相角度了么?我现在设计一个双全桥的大功率变压器,由于不会更改前后桥臂的相移,导致理论上占空比应该丢失的很严重。。不过我在PSPICE上仿真的时候输出地电压却不像理论分析下占空比丢失严重的结果。。。。基本上还可以接受。。。但是奇怪的是变压器原副边的电流波形很奇怪。。。但是原副边的电压波形是对的。。满足我设置的变比。。。。我是刚刚研究这个3895。还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那个PWM就是控制PWM移相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C:

移相是内部电路实现的 不用自己控制

我们只要设计好控制PWM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