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pc机无法发现新设备??

楼主(2010-07-30):
ARM2410实验箱 WinCE 下 通过USB ActiveSync连接时,pc机无法发现新设备??

网友A:
请用万用表检查实验箱上的“纽扣电池”是否还有电,如果电池没电,更换即可。

网友B: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是刚学的,也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请问你知道如何解决吗?

网友C:
换块电池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