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求助]SmartARM2200开发板用户求教RAM动态加载分支程序方法

楼主(2010-07-30):
我需要处理大量数据,程序在Flash中运行实在太慢,在定义大量变量之后RAM中剩余空间也不多,不能够将整块程序通过分散加载的方法定位到RAM上边。主程序运行中通过条件判断只调用N个分支程序中的一个,而大量的时间是耗在分支子程序上的。我想在主程序判断好要调用那个分支程序之后,把相应的子程序调到RAM中进行,以挖掘这套系统的最大效率。不知道有没有相应的方法?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可以参考工程目录下mem_a.scf、mem_b.scf和mem_c.scf这三个分散加载文件将程序放到RAM运行。分散加载文件的具体使用方法您可以百度搜索,有很多详细的介绍。

网友B: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看了网上,然后依葫芦画瓢的在mem_b.scf文件末尾加入了这段东西: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未命名.jpg:

编译通过,运行确跟没改一样,什么改变都没有。请问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