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C时钟问题

楼主(2010-07-30):
手里有一块板子,用以前写好的程序(RTC做万年历),在其他板子(开发板、自己设计的电路板)上,时钟都能正常使用,但是在新做的板子上,每次上电,时钟就初始化了,感觉备份区的寄存器掉电后,内容变了。不知道哪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A:
估计电路问题比较大。

网友B:
应该是电路问题~或者芯片和液晶显示器的问题~

楼主:
昨天晚上太晚了,发代码和电路的时候不能操作,马上把代码跟电路图送上

楼主:
int main(void)
{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时钟配置************/
  RCC_Configuration();

        /***********嵌套中断配置********/
  NVIC_Configuration();

        /***********GPIO配置************/
        GPIO_Configuration();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RUN_LED, Bit_SET);
        /***********实时时钟配置********/

        /***********系统滴答时钟配置****/
        SysTick_Config();

        /***********USART配置***********/
        USART_Configuration();
         RTC_Configuration();

        /***********看门配置************/
        IWDOG_Configuration();

        /***********存储器配置**********/
  SPI_FLASH_Init();

        /***********定时器**************/
        TIM_Configuration();

        /***********ADC配置*************/
        ADC_Configuration();
        DAC_Configuration();
        Delay(50);
        Send_Reset();

//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RUN_LED, Bit_RESET);
        TR_FLAG1 = 0x80;
  TR_FLAG2 = 0x80;
        TR_FLAG3 = 0x80;
        Run_Lost = 0;
        Time_Read_Flag = 0;
        UART_Send_Flag = 0x00;

  timer0 = 0;
  Soil_Read_Flag = 1;

        while (1)
        {
             ....................
                }
}这个是主函数

楼主:
/*******************************************************************************
* Function Name  : RT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RTC.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RTC_Configuration(void)
{
        char text[20];
        int j;
        u32 v;
  /* Enable PWR and BKP clocks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 ENABLE);

  /* Allow access to BKP Domain */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v =  BKP_ReadBackupRegister(BKP_DR1);
        sprintf(text,"BKP_DR1 = 0x%x\n",v);
        for(j=0;text[j] != '\0';j++)
        {
                TxBuffer1[j] = text[j];
        }

  TxCounter1 =j;
  TxPointer1 = 0;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ENABLE);
        while(TxPointer1 < TxCounter1)
        {
                IWDG_ReloadCounter();
                __nop();
        }
  TR_FLAG1 = 0x80;
        if (BKP_ReadBackupRegister(BKP_DR1)!=0xA5A5)
                {

  /* Reset Backup Domain */
                  BKP_DeInit();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2,2008);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3,1);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4,1);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1, 0xA5A5);
                        RTC_SetCounter(0x0);

                  /* Enable LSE */
                  RCC_LSEConfig(RCC_LSE_ON);
                  /* Wait till LSE is ready */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 == RESET)
                  {}

                  /* Select LSE as RTC Clock Source */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E);

                  /* Enable RTC Clock */
                  RCC_RTCCLKCmd(ENABLE);

                  /* Wait for RTC registers synchronization */
                  RTC_WaitForSynchro();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RTC_WaitForSynchro();
                        RTC_WaitForLastTask();
                  /* Enable the RTC Second */
                  RTC_ITConfig(RTC_IT_SEC, ENABLE);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 Set RTC prescaler: set RTC period to 1sec */
                        RTC_SetPrescaler(32767); /* RTC period = RTCCLK/RTC_PR = (32.768 KHz)/(32767+1) */
                //  RTC_SetPrescaler(16383); /* RTC period = RTCCLK/RTC_PR = (32.768 KHz)/(32767+1) */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
                else
                {
                        RTC_WaitForLastTask();
            /* Enable the RTC Second */
            RTC_ITConfig(RTC_IT_SEC, ENABLE);
            RTC_WaitForLastTask();
                }

                CheckForDaysElapsed();
}

这个是RTC配置

楼主:
感觉程序应该没啥问题,因为在别的板子上都能正常使用,现在主要调试时钟跟串口1.

楼主:
现在每次上电的时候,从串口输出备份区BKP_DR1数值,同时输出时钟,发现每次备份区都是0,时钟是默认的2008-01-01 00:00:00

楼主:
电路跟其它板子的电路对比了一下,感觉没有啥区别

楼主:
备份区复位只有两种可能,不知道是哪个原因引起的。

网友C:
其他板子上没问题的话,应该就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D:
TAPER注意到没?

楼主:
找到问题了,硬件问题,电池连接的稳压器件选型有问题,电路时别的同事设计的,别的板子一直用的可以,他提的器件不小心提错了,掉电后片子一脚根本没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