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ucos在smart板跑飞,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0-07-30):
我用smart开发板自带的程序,用标准移植代码在关中断函数跑飞,用高效代码在OSStartHighRdy();跑飞,用自带的代码都能跑飞,我真服了,找了所有问题就是没法解决,有人说是硬件设置问题,硬件要怎么设置啊!!!!

网友A:
你说的程序跑飞是指程序卡死、随机乱跳还是进入异常?你可否将“跑飞”时的现象描述一下,你可以采用硬件调试的办法,全速运行,在程序跑飞之时停止下来,看看程序是否进入了异常服务,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软件操作上的过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