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全是绿色?!

楼主(2010-07-31):
新手请教:
导入的所有元件封装的焊盘全是绿色,应该是电气警告吧
我用的是软件自带封装啊 规则也没动过,而手动布线的时候只有靠的很近的时候线才变成
绿色,为什么焊盘一直是绿色?
我用的是altium6.9

网友A:
没有网络吧

网友B:
可能是之间太近了,或者本身有个页块不有删除

网友C:
rule 设置下间距

网友D:
AD的默认规则焊盘是很小的,直接扔焊盘上去改一下大小超标很正常,这里需要改的还有焊盘的通孔大小规则,另外就是如果你将器件移出了“布局空间”那也会变绿的,要么把这个空间衬在你的器件下面,要么删掉

网友E:
把DRC设置里面的过孔焊盘的最大孔径改下就行了

网友F(2010-08-31):
把左下角那网格给删掉

网友G:
1.rom层没有删
2.电器规则设置错误。不过可能性不大

网友H:
如果是大大小小、多层、单面的焊盘全绿了,应该考虑是否违反了ROOM规则;
如果只是多层焊盘绿了,建议看看钻孔对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