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板的问题

楼主(2010-07-31):
是不是得把EVB拨出来后,再烧啊?

网友A:
应该是吧

网友B:
没考虑过这个问题,我一直都这么做

楼主:
11V对EVB有多大影响?

网友C:
通常是建议把EVB拨出来再烧芯片

网友C:
烧写芯片时需要大电流,如果接EVB,甚至是目标板,可能会分流,造成烧写不良

网友D:
是吗?每次都是?

网友C:
当然这只是有可能,不是绝对的

楼主:
嗯,以后记住了